电阻为何烧毁?

楼主(2015-10-14):
各位大侠,图片是给电磁阀供电的电路,电磁阀图中只标了一个,实际总共3个并联,线圈阻值都是6.7K左右

在实际使用中,会有150欧姆电阻烧毁的现象,做了寿命试验以及开关试验几个月也无法复现,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电路怪怪的
1.NTC干啥用?
2.14.681又是干什么用?
3.更怪的是串这个150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怪怪的
1.NTC干啥用?
2.14.681又是干什么用?

NTC 是 抑制浪涌电流的

14.681 应该是直径14(有这个直径?没用过)680V 压敏电阻

网友C:
意思是总共就只出现过一次电阻烧坏的情况吗?

网友D:
三个继电器,总阻值只有约2.23K,电流约98毫安,两颗电阻并联75欧的压降约7.5V,单颗电阻功耗约0.375W,可见,电阻功耗并无问题,偶有烧毁现象,需要观察电阻是否长期高温变色损坏,还是瞬间损坏(外观和PCB上观察不到考黄的痕迹),如果高温发黄后损坏,建议检查681压敏是否漏电流超标。如果是瞬间损坏,需要分析供电电路是否有瞬时超压使得压敏动作或者继电器线圈跳火引起的过流现象。

说得很有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NTC 是 抑制浪涌电流的

14.681 应该是直径14(有这个直径?没用过)680V 压敏电阻 ...

那个NTC完全没有必要,压敏电阻没有必要。
150欧电阻也没有必要,纯粹多余。

网友A:
如7楼所言
第一,负载电路无浪涌电流效应,NTC是多此一举。
第二,681压敏问题有3:一个是取值偏高,对L-N电源471~561足矣;再是位置不对,应在全桥之前;三是毫无必要存在,电阀线圈不怕尖压。
第三,150欧电阻更是多愚之作,只会增加元件数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个NTC完全没有必要,压敏电阻没有必要。
150欧电阻也没有必要,纯粹多余。 ...

顶楼的电路本身就有大问题,电磁阀基本只有两种电压的,AC220V,DC24V。
从顶楼的图看,AC 输入,只能是AC220V的。整流还有什么用?NTC MOV .....都没用。

如果是直流的,NTC还可以保护整流桥·····

网友F:
电路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个NTC完全没有必要,压敏电阻没有必要。
150欧电阻也没有必要,纯粹多余。 ...

电磁阀那么皮实的东西,不需要又是压敏,又是ntc的保护
过流最好是关断而不是限流,因为即使限流也会产生很高温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个NTC完全没有必要,压敏电阻没有必要。
150欧电阻也没有必要,纯粹多余。 ...

150欧电阻做长时间高压试验时有利于延长整机寿命。主要问题应该还是150欧电阻功率不够。311/2.23k=140mA. 0.140*0.140*150/2约1.5w,至少要用2w的2512电阻。电路估计是没画全,不然后面的12V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继电器,总阻值只有约2.23K,电流约98毫安,两颗电阻并联75欧的压降约7.5V,单颗电阻功耗约0.375W,可见 ...

这个计算是对的,我用的电阻是2颗2W的,理论上是足够的,目前烧毁的一年大概有80ppm,从外观看是瞬间损坏,周围没有烤黄痕迹, 有做过浪涌4000V,也没办法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怪怪的
1.NTC干啥用?
2.14.681又是干什么用?

这三个都是用来保护的,以前也没有,但结果是整流桥会损坏,炸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大,后面才加了这些,要坏也让电阻先坏

网友I:
这三个都是用来保护的,以前也没有,但结果是整流桥会损坏,炸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大,后面才加了这些,要坏也让电阻先坏

对,这么设计有道理,如果只烧坏一个电阻,可能是电源除了问题,压敏电阻保护了
有次三相四线的底线断了,烧了好多电器,如果这个电路,就只烧电阻。
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吧
不过你串联的NTC好像不对吧,自恢复保险好像是PTC.

网友J:
那就用三个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0欧电阻做长时间高压试验时有利于延长整机寿命。主要问题应该还是150欧电阻功率不够。311/2.23k=140mA.  ...

目前就用的2W的电阻,12V是由另外一个整流电路给的,和这个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7楼所言
第一,负载电路无浪涌电流效应,NTC是多此一举。
第二,681压敏问题有3:一个是取值偏高,对L-N ...

如果不加,那就是整流桥坏,而且损坏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的电路本身就有大问题,电磁阀基本只有两种电压的,AC220V,DC24V。
从顶楼的图看,AC 输入,只能是A ...

电磁阀用的AC220V整流后的脉动直流

楼主:
目前主要是该电路在实验室环境中无法复现烧毁的现象,所有没办法调整电路,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好的方法?

网友K:
输入过压引起

楼主:
目前AC 265V在高低温测试一个月也没有问题

网友L:
在热机情况下频繁开关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热机情况下频繁开关机试试看

现在是在热机情况下频繁开关电磁阀,几个月也没坏

网友M:
建议,总电源入口加压敏电阻,之后是保险丝,接着是控制开关,然后才是整流桥直连线圈,也就是控制开关移到整流桥前端,其他什么都不要,如果还烧整流桥,就必定是整流桥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总电源入口加压敏电阻,之后是保险丝,接着是控制开关,然后才是整流桥直连线圈,也就是控制开关移到 ...

电源入口是有压敏电阻和保险丝的,没有标出来,开关移到整流桥前?我的电磁阀负载有三个,我只是画了一个,整流桥会坏,损毁不少,总不是那么多整流桥有问题吧。

网友N:
三个元件应该都放到前面AC上去

网友O:
把开关和电阻对调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磁阀用的AC220V整流后的脉动直流

那么你的电磁阀额定电压呢?

直流的电磁阀??

网友P:
认为多串几个电阻才行,一个电阻常规耐压250V,恐怕有点不够。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就用的2W的电阻,12V是由另外一个整流电路给的,和这个分开的

80ppm就别搞了。。。鬼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通常,电阻两端电压不过十伏,无耐压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