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程序片不干胶标签易掉怎么办?

楼主(2015-10-14):
请问大家,在程序片上贴的不干胶标签(上面有单片机程序版本号等信息)
     时间长了易掉怎么办?

网友A:
在PCB上打丝印以对应程序
或直接通过通讯接口读出来判断

网友B:
1. 用白色记号笔写

2. 用金属笔头修正液写在芯片上
http://www.cntrades.com/b2b/libaoyu567/sell/itemid-1526778.html

网友C:
公司做的东西几乎都是每几台设备一版本,起初还细心的给做好备份,芯片上贴好不干胶注明版本,程序通过屏幕显示版本,后来做的多了,人也就烦了,再也不管那玩意了,听天由命

网友D:
换进口的不干胶。

网友E:
进口的不干胶好像不干

楼主:
T叔发的记号笔网站打不开 ,修正液干嘛用的?记号笔写错了修改吗?

楼主:
进口的不干胶标签什牌子,有链接吗?

楼主:
用程序读版本号的话 目前不想用

网友F:
用修正液写字啊

网友G:
我用这个,时间越长,粘的越牢

楼主:
这叫啥?什么标签纸?为什么说时间越长粘的越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叫啥?什么标签纸?为什么说时间越长粘的越牢?

价格标签纸,时间越长粘的越牢,是高分子运动的结果啊。:lol

网友H:
油性记号笔啊 要改 用酒精檫了重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发的记号笔网站打不开 ,修正液干嘛用的?记号笔写错了修改吗?

http://detail.1688.com/offer/518630416.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5.O74gNc&tracelog=p4p

修正液就冲它白色快干特性,使用方便.
白色记号笔也是这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标签纸,时间越长粘的越牢,是高分子运动的结果啊。

我以前贴的不干胶时间长了就掉了,怎么没有高分子运动
你这种也是不干胶吧,为啥说有高分子运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贴的不干胶时间长了就掉了,怎么没有高分子运动
你这种也是不干胶吧,为啥说有高分子运动 ...

我也不知道啊,也许你用的不干胶,分子量不够高吧:lol

网友I:
用3M不干胶,或是用brother 的标签机打印签贴,我们-270 度存放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