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SM301 接入天线注册被拒绝

楼主(2015-10-14):
GSM301模块不接天线注册网络成功,接入PCB天线(频率800/900/1800/1900/2170mhz),则注册被拒绝。

楼主:
型号是MG301原MG323替代品

网友A:
怎么被拒绝的,是不是那个天线和人家推荐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被拒绝的,是不是那个天线和人家推荐的不一致。。

发送AT+CREG?指令返回CREG 0,3 查AT手册,为注册被拒绝,如果是正常情况返回 CREG 0,1,天线的频率参数符合MG323硬件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A:
你把那个天线用跟导线代替试试看,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天线用跟导线代替试试看,看看效果怎么样。

用导线,或者不用天线,都是可以注册成功的,我用天线是为了提高信号强度。如果不用内置pcb天线,用带磁铁底座的那种外接天线也没有问题,有可能我买的这款天线设计有问题,我现在已经换了一家买,但是这款天线我看某宝上普遍都是这样设计的,如果天线没问题,我想知道我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导线,或者不用天线,都是可以注册成功的,我用天线是为了提高信号强度。如果不用内置pcb天线,用带磁 ...

那就是你的PCB天线设计有问题,你拍个照片发来大家一起看看。应该不会是PCB天线跟哪儿短路了吧

楼主:
就是天线电路设计阻抗不匹配造成的。找到一份参考设计。大家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参考下华为 MG301 GSM LCC 模块硬件指南中的附录A,天线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