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带静音控制的功放

楼主(2015-10-14):
原来用LM386做功放,现在需要加静音控制,想找一款1w-3w带静音控制的功放,请推荐型号,最好是8脚的

楼主:
在楼上的提示下,我查了LM48系列,LM4861,LM4871,LM4856等,都可以
请教,LM4890在静音是有没有咔嗒声。在原来LM386的电路中,我加了静音控制,有咔嗒声,这个咔嗒声挺烦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楼上的提示下,我查了LM48系列,LM4861,LM4871,LM4856等,都可以
请教,LM4890在静音是有没有咔嗒声。 ...

如果是用三极管开关控制的,加个小电解电容就没有卡哒声了。

楼主:
如果是用三极管开关控制的,加个小电解电容就没有卡哒声了。

是在控制端加小电解吗?

网友B:
xukun977说的应该是控制功放电源端那种吧?
有咔嗒声一般都跟输出端、输入端有大电容有关;
控制4890的静音脚,我实际用是没有明显咔嗒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控制端加小电解吗?

你把你加的静音控制电路简单示意一下!不然不好说!

楼主:
用IO控制静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O控制静音

IO→Diode(?)→C到地→10k

网友C:
4890,跟锂电充电的4054命名一样,市面上有很多品牌都叫4890,小功率输出下不会有明显的pop声,大功率输出下还是会有的,需要搭配控制shutdown脚和电源上下电时序来彻底解决。

网友B:
我觉得咔嗒声是因为那个10nF电容

楼主:
IO→Diode(?)→C到地→10k

我没理解,麻烦请再说说

网友D:
大把的吧主要是有那个MUTE  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把的吧主要是有那个MUTE  脚

给出型号,想要8脚的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lptzTAC4TDCB076o47K   很低端的  8002攻防 几毛钱 原来我们一直用在插卡音响上面   第一个脚  是使能脚

楼主:
8002 几毛钱 ...   第一个脚  是使能脚
HXJ8002,搜不到资料

楼主:
生意怎么做呀?

楼主:
找到了内部图,和LM4871兼容。

网友B:
芯片本来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已经是零售价啦

楼主:
是模块,板子,焊接,邮费。。。

网友B:
4.5元还包邮?

楼主:
是呀,结算单就是显示4.5元,免邮费

网友E:
用8002A,便宜得很,才不到0.2元,音质要比386好

楼主:
8002A好像是国产的,我改的板子就它了,原来的386可以调增益,8002的增益也可以用外部电阻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