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定时器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10-14):
(无正文)

网友A:
把定时器中断重新再抄一遍,然后一点一点的屏蔽,找出那个设置生效,再找谁动了这个设置。

网友B:
打开总中断就应可以

网友C:
说明,定时器中断被关了,只是你没发现,还是程序问题,自己找找看,是谁动了你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