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孩子的奥数题解法

楼主(2015-10-14):
西安华商报10月14A05版:  仔仔这样解奥数题你看懂了吗
题目:幼儿园有170名学生,其中男生人数的3/4和女生人数的2/3相等,这个幼儿园男生和女生各有多少名?
8岁仔仔的解题方法:
3/4+2/3=9/12+8/12=17/12
170除以17/12=120
120乘以8/12=80(男生人数)
120乘以9/12=90(女生人数)
仔仔说,他的思路是将总人数先进行压缩,将其比例相加得出一个总比例,再用总人数除以这个总比例就得出压缩后的总人数,然后再乘以**生各自的比例就得出结果。

网友A:
纯粹的数字巧合游戏。

网友A:
就和现在好多电视中说的口算多少位一样,举得例子全是实现安排好的数字。

楼主:
方程解题:
华商报记者按照方程解题,得出相同的答案。
x+y=170 3/4x=2/3y
x=8/9y
17/9y=170
y=90
x=80

网友B:
我小时候就这么解题的

楼主:
我小时候就这么解题的

楼上,能提供这么解这种题的依据吗?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例如,**总人数33人,男生人数的1/5=女生人数的1/6,问男、女生各是几位?
用8岁孩子仔仔的做法:
1/5+1/6=11/30
33/(11/30)=90
90*(1/5)=18(女生人数)
90*(1/6)=15(男生人数)

华商报说这种方法是8岁的仔仔自己想出来的解题方法

网友C:
如果一定要说是想出来的,只能是:
根据题目,假设有一个数目X,X满足以下条件:
(3/4)*X=女,        ................方程1
(2/3)*X=男,        ................方程2
这时候满足题目中的(3/4)*男=(2/3)*女,
又有**=170     .................方程3
解以上方程的过程就是孩子的过程

网友D:
如果不用方程,我是这样想的。某数的3/4和另一个数的2/3相等,那么相等的部分至少是6(2*3=6)的倍数,那么男生至少是8的倍数,女生至少是9的倍数,假设男生人数是8份,女生人数就是9份,一共17份,170人,那每份就是170/17=10,男生8份 8*10=80人,女生9份 9*10=90人。

网友E:
相等的条件没有用上,这个题目LZ位的解题的方法肯定不对。

楼主:
是人家陕西华商报10月14日A05版的,我很好奇。
我也觉得奇怪,8岁仔仔的解法,相等条件没有使用,为什么能得到正确结果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方程,我是这样想的。某数的3/4和另一个数的2/3相等,那么相等的部分至少是6(2*3=6)的倍数,那么 ...

这个方法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人家陕西华商报10月14日A05版的,我很好奇。
我也觉得奇怪,8岁仔仔的解法,相等条件没有使用,为什么能 ...

8岁仔仔不对,很正常,如果对了,那就是个天才,

楼主:
人家8岁仔仔的方法可以用,而且结果没错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人家8岁仔仔的方法可以用,而且结果没错呀

结果对 过程不一定对

网友G:
结果是对的,过程也是对的。
感觉不对是因为智商太高了,把智商降低到仔仔的水平看题就对了
一共x名学生,男的c/d与女的a/b相等
说明男的能被b整除,女的能被d整除
并且**比例为ad:cb
而总人数x,一定能被n“整除”,这个n是啥
n是ad+cb,因为只有满足这个关系,才能保证**比例为ad:cb
总人数x除以n,即x/(ad+bc),这个就是**人数的最小份数m。比如我们说**比例是17比23,那么总人数一定能被17+23“整除”,如果总人数是40,那么最小份数m就是1。如果总人数是400,最小份数就是10。
所以要求总人数,只要用x/(ad+cb)即可得到m
再用m乘以ad的到男生,m乘以cb的到女生

高智商的你一定发现这个解法与仔仔的不同
那是因为我们比仔仔智商高,现在我们要降智商了
x/(ad+cb)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分数,所以我上文的整除都打了引号。为了避免得到分数,我们要把m乘以一个值,保证结果是整数。这个值取多少呢,bd。只要把m乘以bd,结果一定是一个整数。因为男生人数可以被b整除,女生人数可以被d整除,只要乘以这个bd,男生女生的最小份数m就是一个整数了。

网友H:
题目本身就是一种凑巧

网友G:
xc/d=ya/b
x/y=ad/cb
求**比例的时候就用到了等于条件

网友I:
初中没毕业的给了个方法   3/4   与  2/3 任意除  会得到    8/9    或   9/8    的  **比例    然后男生女生的人数就出来了!

网友B(点评):
这个算法更快,也是奥数算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结果对 过程不一定对

奥数 有关于分数可以画图 分析比例 像这个

网友J:
唉,大家要理解分数的本质...
把男生分成4份,把女生分成3份
男生的3份和女生的2份相等,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女生的1份相当于男生的1.5份,所以女生的3份,就相当于男生的1.5+1.5+1.5=4.5份

到此,问题解决:全部的学生==分成4份的男生+分成3份的女生=分成4份的男生+相当于男生4.5份的女生=8.5份的男生

所以男生:170/8.5*4=80
女生:170/8.5*4.5=90

网友J:
不要用成年人的思维去思考小学生的问题

网友J:
大家务必要深入去理解数学的本质,而不是去搞一堆的公式

网友K:
男x3/4 = 女x2/3    ---->  9**  有9个男就有8个女的, 有90个男的就有80个女的, 正好170人.

楼主:
结果是对的,过程也是对的。

能不能用仔仔的解法推导

网友E:
男生人数的3/4和女生人数的2/3相等,所以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之比(2/3)/(3/4)=8/9,这个最简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仔仔的解法推导

把abcdxmn换成题目的数字就行了

楼主:
其实,可以用合比定理证明仔仔的方法是正确的:
设男生m人,女生n人,男生的3/4等于女生的2/3相等,设A=3/4,B=2/3;
则有m+n=170,Am=Bn;
即m/n=B/A
根据合比定理有:(m+n)/n=(A+B)/A 和(m+n)/m=(A+B)/B
仔仔的结果就是:
女生人数: n=(m+n)/(A+B)*A=[170/(17/12)]*(3/4)=90
男生人数:m=(m+n)/(A+B)*B=[170/(17/12)]*(2/3)=80
仔仔计算步骤:
1. A+B=3/4+2/3=17/12
2. (m+n)/(A+B)=170/(17/12)=120
3. n=[120]*A=120*(3/4)=90
   m=[120]*B=120*(2/3)=80

网友J:
7岁,搞方程?

网友L:
表示不解思路,如果我的话会用二元一次方程求解,话说小学还没教吧

楼主:
男生人数的3/4和女生人数的2/3相等,所以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之比(2/3)/(3/4)=8/9,这个最简单。

这个可能是老师教的解法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楼上,能提供这么解这种题的依据吗?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嗯,要是来个小数点,估计就黑眼圈了。

网友M:
能计算分数已经很牛了。至少知道乘和除。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相等的条件没有用上,这个题目LZ位的解题的方法肯定不对。

看8楼的解题思路,应该是仔仔的思路,因为相等,所以相加

网友O:
有难度,看不懂,方程解题是个好方式~

网友P:
结果对,过程不一定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能提供这么解这种题的依据吗?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这种方法画个图就出来了。
3/4 2/3对应的是170 把3/4 2/3相加比例变化 总人数对应不是170 而是170×12/17
这里的3/4 2/3不是男生 女生百分比,而是人数比例 ,相加是为了将总人数比例和170对应
不知道讲的清不清楚。。。

网友Q:
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忒大了

网友R:
2,3的公倍数是6,6/8男=6/9女。**比例8:9正好,扩大10倍正好是170人。

网友S:
他那么解其实还是多做了一步,不是最优解法,其实他就是根据开始的男3/4=女2/3得出**比例9:8,再算出来的。
在没有二元方程组的概念的时候,聪明的孩子都是这么解题的

网友S:
他还乘个12

网友G:
引用 网友S:
他那么解其实还是多做了一步,不是最优解法,其实他就是根据开始的男3/4=女2/3得出**比例9:8,再算出来的 ...

站在码农的角度,这个孩子的解法才是最优解
他乘以的那个12是有道理的
在计算机中整型才是精确的,浮点会有舍入误差
乘以12刚好能让中间结果不会出现小数
如果要写代码求解,这个孩子的流程才是最优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G:
站在码农的角度,这个孩子的解法才是最优解
他乘以的那个12是有道理的
在计算机中整型才是精确的,浮点会 ...

纯粹扯!!

网友G:
引用 网友T:
纯粹扯!!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

网友S:
引用 网友G:
站在码农的角度,这个孩子的解法才是最优解
他乘以的那个12是有道理的
在计算机中整型才是精确的,浮点会 ...

之前通分的12 是要用到的,要不然怎么得出的9:8。后来那个12就没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S:
之前通分的12 是要用到的,要不然怎么得出的9:8。后来那个12就没用了

12的用处就是避免出现小数(分数)

网友T:
引用 网友G: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

nixianlaigeyong12de,zirangeinigebuyong12de.

网友G:
引用 网友T:
nixianlaigeyong12de,zirangeinigebuyong12de.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下面这本书可以教你如何用拼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用合比定理证明仔仔的方法是正确的:
设男生m人,女生n人,男生的3/4等于女生的2/3相等,设A=3/4 ...

这里你用数学的方法,数学的语言证明仔仔的方法是对的,不过仔仔不一定知道你的这种方法。

楼主:
其实我们大人要下点功夫去钻研,才能去指导孩子,至少能判断孩子这么做的对错。
报纸上说大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大人花些时间应该会吧。至少有些人应该可以搞懂吧。。
我想是大人总觉得研究这些没用才不去钻研吧吧。

网友U:
仔仔的办法也并非不无道理,只是比较难理解而已!

男生人数的3/4与女生人数的2/3相等,也可以说是,
男生人数的6/8与女生人数的6/9相等,

那么(6+6)/(8+9)=12/17便是“相同**人数之和/总人数”

170*12/17=120,这便是那部分**相同的人数,各占60人,

所以便有了
男生:60/(3/4)=80
女生:60/(2/3)=90

感觉应该这么理解,
而楼主所说的“先将总人数压缩”个人感觉表达不是很合理,
而应该说是对总人数进行“筛选”,筛选出那“**人数相同”的部分!

顺便吐槽一下,个人认为这种题目的解法,一个8岁的孩子基本不可能想出来,
毕竟这种解法太过偏颇也不太符合正常思维逻辑,即便是,也定是有人进行指点引导。

“筛选出那“男女人数相同”的部分”,这个思维有点特殊

网友T: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下面这本书可以教你如何用拼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大半夜的还得跟你来斗嘴,不容易~
我是说,既然你觉得“如果要写代码求解,这个孩子的流程才是最优的”,那你就不妨写出来,让我们看看乘这个12到底怎么个用法。
如果你写了,我自然回给你回一个不用12的代码。
如果写不好,“码农”也是不好当的哦~~

网友S:
引用 网友G:
12的用处就是避免出现小数(分数)

用我们高中物理老师的口头语说就是,读十遍题,完了就会发现这题可以这么出,**生共170,男生人数的8倍等于女生人数的9倍,这就没有小数(分数)了。

楼主:
完了就会发现这题可以这么出

不是题这么出。
是题可以简化为这样:
**生共170,男生人数的8倍等于女生人数的9倍,求男、女生人数。

楼主:
而楼主所说的“先将总人数压缩”个人感觉表达不是很合理,

这不是我说的,是华商报说的,我当时还没看懂呢。
实话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想通仔仔的这句话呢,把170————>120,压缩是指这个吗?
我前面9楼举得1/5和1/6的例子,用仔仔的计算方法是把33------->90,是放大了是呀。

不知道仔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很费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S:
用我们高中物理老师的口头语说就是,读十遍题,完了就会发现这题可以这么出,**生共170,男生人数的8倍 ...

妙!

网友T:
我说乘什么12是纯粹扯,有人还给我来句看不懂的,明显绕弯的解法都看不明白,还要写代码~~
话说回来,这仔仔绕这么个弯,情有可原,如果是大人帮忙去绕的,故意避开二元一次方程,那就太坏了!!

楼主:
如果是大人帮忙去绕的,故意避开二元一次方程,那就太坏了

小学奥数解这类题目,都是设法绕开列方程,这恐怕是小学奥数最大的悲剧。
本来列含有未知数的方程解题,思路很简单,却故意要让没有学过列未知数方程的小学生去解这类题目,难怪仔仔会说出“先压缩”这类错误语言呢!唉,悲哉,悲哉!

真不知道奥数有什么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学奥数解这类题目,都是设法绕开列方程,这恐怕是小学奥数最大的悲剧。
本来列含有未知数的方程解题,思 ...

男生人数的3/4与女生人数的2/3相等,也可以说是,
男生人数的6/8与女生人数的6/9相等,或者说,男生人数的9/12与女生人数的8/12相等,这样也可以得出男生人数女生人数之比为8/9的,这里面绕了好几个弯,8岁小孩难度极大。这个题目里面,仔仔结果对了,方法也对了,缺了关键的一步,从*10这一步,说明仔仔未必懂了。因为正常推理是知道了男生人数女生人数之比为8/9以后,应该有170/(8+9)=10,8*10=80,9*10=90。而不是仔仔这种计算顺序。

网友V:
引用 楼主:
小学奥数解这类题目,都是设法绕开列方程,这恐怕是小学奥数最大的悲剧。
本来列含有未知数的方程解题,思 ...

可以多卖点书啊:lol:lol

网友S:
引用 楼主:
小学奥数解这类题目,都是设法绕开列方程,这恐怕是小学奥数最大的悲剧。
本来列含有未知数的方程解题,思 ...

当然有用,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和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这样做简单,有些人认为那样做简单,分析谁对谁错根本就没有意义,也许每个人对于简单的定义就不一样。所以尽量不要努力的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而要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尝试着理解他的思维方式

楼主:
试问这些成年人,谁在学了未知数列方程以后还用小学奥数这种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问这些成年人,谁在学了未知数列方程以后还用小学奥数这种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

是仔仔的家长和奥数的老师。

楼主:
如果去掉利益因素,还能有多少奥数班能**下去

网友W:
原来有这么多种解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