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热敏电阻分压采样

楼主(2015-10-14):
请问:
我采用热敏电阻分压电路进行采样,电源值为基准电压2.5V,分压值送到CC2541的ADC口,CC2541的采样基准电源我也是用着刚才提到的基准电压2.5V,现在出现的问题是:2.5V与ADC口之间有个150K左右的阻值,使得我原本50K的分压电阻最后变成38K左右不定。这样我就没办法精确采样。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电路中是否设计错了。
谢谢。

网友A:
2.5V与ADC口之间有个150K左右的阻值,使得我原本50K的分压电阻最后变成38K左右不定

怎么会“不定”?两电阻并联,总要“定”吧?
把图贴出来。

楼主:
手头3块板子,不定指的是三块板子值不相同

网友B:
电路是有点问题的
改进 搞个TL431 做基准 10k 和热敏串联  热敏电压信号 搞个运放跟随下 或者 串个电阻进AD 都可以

网友C:
加一级阻抗变换。

网友D:
2.5V与ADC口之间有个150K左右的阻值?
除非你的端口有问题, 出现了漏电阻, 或者坏了, 否则不应该有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