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挂起与恢复机制

楼主(2015-10-14):
各位前辈,你好
 在使用NUC123片子是遇到点问题,向各位请教下
片子用来做keyboard
USB各个中断都已打开
    /* Enable USB-related interrupts. */
    USBD_ENABLE_INT(USBD_INT_BUS | USBD_INT_USB | USBD_INT_FLDET | USBD_INT_WAKEUP);

问题1.设备接入主机时不进入USB插拔中断中?
(中断中我设有一IO控制一LED亮)

问题2.设备接入主机后正常工作,我重启主机后,在关机时设备会进入BUS中断,并且为挂起状态(SUSPEND),但在开机时却检测不到恢复状态(RESUME)?
(各个状态中我都设有LED指示控制)

网友:
一直没有用过USB接口,不知道官方的BSP包里有没有想过的中断使用的例程。

网友A:
应该还是程序中某个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B:
单独做个USB中断的程序试试,看看bsp包里介绍中断的有没有USB的。

网友C:
会不会你一次开启太多了,我觉得应该分步开启,在某些情况,开某一个。

网友D:
只会串口中断,没有用过USB中断,帮你顶起来。

网友E:
樓主去看看\SampleCode\StdDriver\USBD_HID_Mouse2這支範例,
問題應該就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