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串口问题

楼主(2015-10-14):
使用51单片机串口发送一串数据,应该发送的是00——0E, 但是发送几条正常的数据后就变成了如图所示情况,请问有人遇到吗?

网友A:
把波特率降低到9600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波特率降低到9600再试试

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发送数据时,把停止位故意加长点:停顿一会

网友A:
好像用的USB转串口接收的数据,你的51发出的数据怎么转换为232电平的,硬件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B:
百分之一百程序问题,后面那几行那么有规律

网友C:
程序问题,观察最后几个字节数据

网友D:
可以加上个简单的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E:
查查程序

网友F:
每次都吃掉最后一个数字。。

楼主:
已解决,异步操作过程中破坏了发送缓冲区。谢谢各位的回复。: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