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测试IMX6Q 的I2C驱动时出错

楼主(2015-10-14):
各位大神,我的板子是IMX6q,
uboot是2009的,内核是3.035的内核,在测试I2C的驱动时,使用I2Ctool进行测试,执行/i2cdected -y 2 时,发现0X54处出现UU状态,可是接入硬件却没显示54,执行i2cset过程中,报错,Device or resource busy。

希望大神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板子啊,硬件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板子啊,硬件有没有错误

使用的是公司自己做的板子,从核心板直接拉出了I2C端口,应该没问题

网友B:
UU是指系统接管了此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UU是指系统接管了此设备......

嗯,可是接没有接eeprom都是这样的显示,在/sys/i2c/device/2-005里面执行cat eeprom,显示Connection tirde ou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可是接没有接eeprom都是这样的显示,在/sys/i2c/device/2-005里面执行cat eeprom,显示Connection ti ...

其实,你不用让系统接管eeprom,你直接通过i2c去操作eepr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