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B系列clock疑問

楼主(2015-10-14):
ck, AN, PLL, hz, core
請問NANO100B系列MCU的clock PLL可以倍頻至120MHz, 但是core速度只可到42MHz, 請問這個PLL的用途在哪裡???
是否有大大可以幫忙解答???謝謝

网友:
可以为其他设备提供时钟。

楼主:
請問這顆MCU是哪一個设备需要用到120M的时钟??
謝謝

网友A:
应该是最快可以跑那么快的时钟,但是应用的时候都不跑那么快,就像刘翔可以跑的很快,但是平时他干活弄啥了,肯定不是跑吧,还是慢慢的走路。

网友B:
我不是太懂这个clock PLL,感觉可以倍频

网友C:
这两个速度怎么相差那么大呢

网友D:
速度相差大不要紧,反正能运行就好了

网友E:
那个就是通过PLL手段把时钟信号强制到120MHz,你说那个40MHZ,那个是设备的标准值,实际上是可以到12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