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在AC输入进行线对地测试时,耐压值与浪涌之间存在矛盾怎...

楼主(2015-10-14):
在AC输入进行线对地测试时,耐压值与浪涌之间存在矛盾怎样解决?
各位有知道的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AC-DC产品输入对地进行耐压为2KV交流电压,但是浪涌设计需要进行4KV浪涌的实验,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对地的设计在耐压实验的时候保持高阻状态,当大于交流耐压值时候导通维持低阻状态,这样就可以实现耐压实验测试OK的同时,浪涌又能够形成有效的防护,对于上述的参数一般选择线到地之间器件的导通电压大于2800V就可以实现既能够对浪涌抑制的同时,耐压也保证无异常。

网友B:
没坐过AC的电源。

网友C:
详细说明你产品的规格要求,还有就是耐压或者surge时出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