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单片机keil C中的data、bdata、idata、xdata、hdata、pdata、code解释

楼主(2015-10-14):
从数据存储类型来说,8051系列有片内、片外程序存储器,片内、片外数据存储器,片内程序存储器还分直接寻址区和间接寻址类型,分别对应codedataxdataidata以及根据51系列特点而设定的pdata类型,使用不同的存储器,将使程序执行效率不同,在编写C51程序时,最好指定变量的存储类型,这样将有利于提高程序执行效率(此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讲述)。与ANSI-C稍有不同,它只分SAMLLCOMPACTLARGE模式,各种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实际硬件系统,也将有不同的编译结果。

51系列中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i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因为访问的方式不同。idata是用类似C中的指针方式访问的。汇编中的语句为:mox ACC,@Rx.(不重要的补充:c中idata做指针式的访问效果很好)
xdata:外部扩展RAM,一般指外部0x0000-0xffff空间,用DPTR访问。
pdata:外部扩展RAM的低256个字节,地址出现在A0-A7的上时读写,用movx ACC,@Rx读写。这个比较特殊,而且C51好象有对此BUG,建议少用。但也有他的优点,具体用法属于中级问题,这里不提。
单片机C语言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code 是什么作用?
code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我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写入后就不能再更改,其实是相当与汇编里面的寻址MOVX(好像是),因为C语言中没办法详细描述存入的是ROM还是RAM(寄存器),所以在软件中添加了这一个语句起到代替汇编指令的作用,对应的还有data是存入RAM的意思。

楼主:
程序可以简单的分为code(程序)区,和data (数据)区,code区在运行的时候是不可以更改的,data区放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是要不断的改变的,cpu从code区读取指令,对data区的数据进行运算处理,因此code区存储在什么介质上并不重要,象以前的计算机程序存储在卡片上,code区也可以放在rom里面,也可以放在ram里面,也可以放在flash里面(但是运行速度要慢很多,主要读flash比读ram要费时间),因此一般的做法是要将程序放到flash里面,然后load到ram里面运行的;DATA区就没有什么选择了,肯定要放在RAM里面,放到rom里面改动不了。

bdata如何使用它呢?
若程序需要8个或者更多的bit变量,如果你想一次性给8个变量赋值的话就不方便了,(举个例子说说它的方便之处,想更深入的了解请在应用中自己琢磨)又不可以定义bit数组,只有一个方法
har bdata MODE;
sbit MODE_7 = MODE^7;
sbit MODE_6 = MODE^6;
sbit MODE_5 = MODE^5;
sbit MODE_4 = MODE^4;
sbit MODE_3 = MODE^3;
sbit MODE_2 = MODE^2;
sbit MODE_1 = MODE^1;
sbit MODE_0 = MODE^0;

楼主:
8个bit变量MODE_n 就定义好了
这是定义语句,Keilc 的特殊数据类型。记住一定要是sbit
不能bit MODE_0 = MODE^0;
赋值语句要是这么写C语言就视为异或运算

空间名称

地址范围

说明

DATA

D:00H~7FH

片内RAM直接寻址区

BDATA

D:20H~2FH

片内RAM位寻址区

IDATA

I:00H~FFH

片内RAM间接寻址区

XDATA

X:0000H~FFFFH

64KB常规片外RAM数据区

HDATA

X:0000H~FFFFFFH

16MB扩展片外RAM数据区

CODE

C:0000H~FFFFH

64K常规片内外ROM代码区

HCONST(ECODE)

C:0000H~FFFFFFH

16MB扩展片外ROM常数区(对Dallas390可用作代码区)

BANK0~BANK31

B0:0000H~FFFFH

:

:

B31:0000H~FFFFH

分组代码区,最大可扩展32X64KB ROM

keil生成的文件:

.plg:编译器编译结果
.hex和.bin:可执行文件
.map和.lst:链接文件
.o:目标文件
.crf、.lnp、.d和.axf:调试文件
.opt:保存工程配置信息
.bak:工程备份文件

M51文件,startup文件。

楼主:
普通51系列单片机存储空间资源分配情况:

空间名称

地址范围

说明

            DATA

            D:00H~7FH

            片内RAM直接寻址区

            BDATA

            D:20H~2FH

            片内RAM位寻址区

            IDATA

            I:00H~FFH

            片内RAM间接寻址区

            XDATA

            X:0000H~FFFFH

            64K片外RAM数据区

            CODE

            C:0000H~FFFFH

            64K片内外ROM代码区

            BANK0~BANK31

            B0:0000H~FFFFH
            :
            :
            B31:0000H~FFFFH

            分组代码区,最大可扩展32X64KB ROM

下表是新型80C51单片机扩展空间的分配情况:

空间名称

地址范围

说明

            DATA

            D:00H~7FH

            片内RAM直接寻址区

            BDATA

            D:20H~2FH

            片内RAM位寻址区

            IDATA

            I:00H~FFH

            片内RAM间接寻址区

            XDATA

            X:0000H~FFFFH

            64KB常规片外RAM数据区

            HDATA

            X:0000H~FFFFFFH

            16MB扩展片外RAM数据区

            CODE

            C:0000H~FFFFH

            64K常规片内外ROM代码区

            HCONST(ECODE)

            C:0000H~FFFFFFH

            16MB扩展片外ROM常数区(对Dallas390可用作代码区)

            BANK0~BANK31

            B0:0000H~FFFFH
            :
            :
            B31:0000H~FFFFH

            分组代码区,最大可扩展32X64KB ROM

网友A: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这个区域就是太小了。

楼主:
这些和cortex系列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准确的说这个就是C51的g概念,ARM不是这样的

网友B(2019-05-15):
Mark it to use in future

网友C:
8051特有的一些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