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达人指点pic16lf1503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5-10-14):
小弟之前使用的是pic16f1503型单片机,5V供电,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换成pic16f1503,3.3V供电的,能下载程序,但是不工作,什么原因呢?求达人指点~~~~~~~~~~~~~~~~

楼主:
现在换成pic16lf1503,3.3V供电的

网友A:
能编译吗?用什么下载程序的?

网友B:
我之前一个项目就是用的1503,开始使用LF1503(power supply:3.3V),后来换成F1503(power supply:5v),没有出现问题,不妨再查查Datasheet二者供电相关细节
建议如果是项目允许的情况下,直接用宽范围供电的F1503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