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7223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5-10-14):
ads7223对寄存器写入值的时候,在spi clk的第20个时钟周期加RD信号,将SDI数据读入AD配置寄存器中,但是spi clk是一直都有的,那该如何判断第20个时钟周期的到来时刻?

网友A:
好像是有点难度, 一般 SPI 口不会提供另外中间特定位置的信号输出.
如果用软件 SPI 倒是可以, 只是速度是问题了, 看来 FPGA 才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点难度, 一般 SPI 口不会提供另外中间特定位置的信号输出.
如果用软件 SPI 倒是可以, 只是速度是问 ...

但是从设计者的角度说,TI不可能设计一款AD,不兼容SPI通讯的,那么是不是还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在标准 SPI 通信基础上增加了这个 RD 信号. 这个信号又不能跟 SE 信号靠.
TI 这么设计, 应该是考虑了高速通信的需求的.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不用spi方式吗?

网友C(2017-09-26):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点难度, 一般 SPI 口不会提供另外中间特定位置的信号输出.
如果用软件 SPI 倒是可以, 只是速度是问 ...

FPGA用哪个具体型号来控制呢?

网友D:
应当用 busy 信号。

网友C(2017-10-29):
引用 网友D:
应当用 busy 信号。

BUSY信号不可以忽略吗?CONVST和RD这俩足够控制读和写了吧  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USY信号不可以忽略吗?CONVST和RD这俩足够控制读和写了吧  求指导

CONVST、RD都是主机发给芯片的,
问题是,你如何知道,你敲门的时候,别人是否有功夫给你开门?

网友A:
对于 SPI 通信, 往往是主机端写数据寄存器引发数据的传输
而从机端是预先写数据寄存器, 主机的时钟触发数据的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