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大家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简单的局部搜索算法

楼主(2015-10-14):
ip, ps, AN, se, TI

大家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简单的局部搜索算法,在FPGA中实现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解?

WSAT(F,MAX-TRIES , MAX-FLIPS)
{
   for (i = 0; i < MAX-TRIES; i++) {
         T = randomly generated truth assignment;
         for (j = 0; j < MAX-FLIPS; j++) {
             if T satisfies F return T;
            c = an unsatisfied clause selected at random;
            v = a variable in c chosen by the Heuristic(c);
            T = T with v flipped;
           }
    }
}
简单说明一下F为CNF公式,如F(x1,x2,x3)=C1 | C2 | C3 | C4=(¬x1 & x2) | (¬x2 &¬x3) | (x1 &¬x2 & x3) | (x1 &¬x3),MAX-TRIES为给公式赋初值的次数,MAX-FLIPS为赋值T不满足F的情况下,翻转变量最大次数。以上算法过程是这样的:1.给定F和一组随机初值,如{x1,x2,x3}={1,1,1},可知C2=0,因此F=0.
2.选择C2,随机或利用启发式选择某一变量进行取反,假设选择X2,即{x1,x2,x3}={1,0,1},可知C2=1,但是C1=0,以此F=0,继续翻转变量。
3选择C1,随机或利用启发式选择某一变量进行取反,假设选择X1,即{x1,x2,x3}={0,0,1},可知C1=1,但是C4=0,以此F=0,继续翻转变量。
当尝试MAX-FLIPS次后任然没有找到一组赋值使F=1,则跳出此循环,重新赋一组初值继续上面循环,直到找到F=1的一组赋值。
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有兴趣的兄弟可以一起探讨一下。F中可以有N个子句C,每个C最多包含三个X。

楼主:
没人有兴趣么??

网友A: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有C语音代码不,变量是整数还是布尔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有C语音代码不,变量是整数还是布尔型

这个属于芯片形式化验证领域的,就是常说的可满足性问题,变量是布尔型。算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参数MAX-TRIES 和MAX-FLIPS规定的次数下试图寻找x1~xn的一个布尔集合,使公式F满足(=1)或者不满足(=0)。C语言代码没有~~:'(

楼主:
:(完全没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没反应了。。

理论性太强了,另外很少有人搞你这个专业,我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性太强了,另外很少有人搞你这个专业,我也帮不了你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