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解疑~~PIc单片机3.3V的片子用5.0V供电,工作得还很好~~

楼主(2015-10-14):
小弟手里有一板PIC单片机板子,单片机型号是pic16lf1503,这个是3.3V供电的,但是板子却是5.0V供电给这个片子,奇怪的是,这个板子的性能还很好。求解,杂个回来呢?

网友A:
手册上pic16lf1503的供电范围是1.8V-3.6V,我感觉用5V供电的话短时间可能没什么问题,长时间的话估计不行,楼主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可能需要长期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pic16lf1503的供电范围是1.8V-3.6V,我感觉用5V供电的话短时间可能没什么问题,长时间的话估计不行, ...

谢谢,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可能需要长期验证。另外问个问题

贴段代码:
R_NTCR,Tcoor[]都是double 或float,或者*1000倍,转换成int,long型,判断都会出错。
Tcoor[0]的值是:4397.119;
    T_ntc=4;
    R_NTCR=4397.118;

    if(R_NTCR>=Tcoor[0])
    {
     T_ntc=1;
    }
    else if((R_NTCR<Tcoor[0])&&(R_NTCR>=Tcoor[33]))
    {
       T_ntc=2;

    }
    else
    {
       T_ntc=3;
    }

这段代码,片子工作时,选择语句判断出错,竟然执行到 T_ntc=1那句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可能需要长期验证。另外问个问题

贴段代码:

我感觉是数据类型的问题,long,double和float都试一下,还有就是把数据改的小一点,小数点后的位数减少一位,结合结果再判断一下,我也没遇到过类似问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