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 VDD 的请教!

楼主(2015-10-15):
STM32F103  有多个VDD, 这些VDD能分开 供不同的电压吗? 比如2.0V和3.3V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内部都是相同的,都是短路在一起的。就像一个灯泡,引出来好几个导线,你每个导线都可以接电池,也可以接不同的电池,你觉得有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内部都是相同的,都是短路在一起的。就像一个灯泡,引出来好几 ...

那就是不可以,严格来说,是不允许不同电源并联一起供电的,除非特别处理。比如用2个以上7805并联提供5V电源

网友C:
不可以的。那么多VDD是基于工艺造成的。必须是统一电源。VBAT是可以供不同电压的。

网友A:
噢,不可以的啊,楼上版主说的应该没错,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