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avr128拔掉下载线跳线帽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我用的ISP烧写程序,下载线就是淘宝上卖的,即avr8做的,有个供电的跳线帽。我发现有个问题,如果拔掉跳线帽(我用其它电源供电),单片机运行就不正常。如果连着跳线帽,只要下载线在板子上插着,无论下载线和电脑是否连接都工作正常。我已在VCC和RST之间已连接了10K的电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用其他电源工作不正常,用ISP供电就正常。第一硬件可能出问题,第二你的“其他电源”可能有问题,以至于单片机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电源工作不正常,用ISP供电就正常。第一硬件可能出问题,第二你的“其他电源”可能有问题,以至于单 ...

不是这个意思,只要ISP下载线的跳线帽插着,ISP下载线不连接电脑,只和电路板连接,即不用ISP供电,用其它电源也能正常工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只要ISP下载线的跳线帽插着,ISP下载线不连接电脑,只和电路板连接,即不用ISP供电,用其 ...

肯定是你的硬件问题,检查ISP附近与单片机连接处。

网友B:
你的ISP被反向供电了,这个时候ISP引脚的电平会影响你的目标系统运行
建议下载完毕后拔掉ISP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