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双机SPI通信出错

楼主(2015-10-15):
  两个MSP430F149以SPI同步通信,主机向从机发送0XFF的递减值,从机收到后返回0x00递增值。但是上电后LED保持点亮,无其他反应。求高手帮忙,急急急!
主机:

从机:

网友A:
汗一个。
追踪下代码,看看是不是卡在死循环了:

楼主:
没有死循环,和 do{i--} while(i>0)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
追踪下代码,看看是不是卡在死循环了:

没有死循环,和 do{i--} while(i>0) 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死循环,和 do{i--} while(i>0) 一样的

嗯。do后面你加小括号,我看晕了

网友B:
一步步测试,楼主给的信息量太大
1.SPI发送测试过了没,是否完好
2.SPI接收测试过了没,是否完好
如果都完好,那就是你中断函数的问题,我看你中断函数中有while函数,是否影响了中断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建议楼主观察一下时序啊。
像楼上说的,先调试一个mcu,没问题再调试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