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5-10-15):
MOC3021的4-~6脚驱动交流电机,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是交流电机问什么要接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A:
孩子,不是那样玩的

网友B:
MOC3021只允许输出很小电流,无法直接驱动交流电机,只能用MOC3021控制晶闸管,再由晶闸管控制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不是那样玩的

电机是微型电机,电流很小的,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是我看其他的产品上这样做的,我想问的是那个二极管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21只允许输出很小电流,无法直接驱动交流电机,只能用MOC3021控制晶闸管,再由晶闸管控制交流电机。 ...

这里的交流电机非常小的,我不知道接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交流电机非常小的,我不知道接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是个小交流电机,串联二极管后是不能转起来的。
只能问原作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孩子,不是那样玩的

:)

网友C:
多大的交流电机 交流电源多大?
没听说有这种用法  MOC3021手册上射级输出只有60mA 不太可能直接驱动电机  而且微型电机很少有交流的

网友D:
交流电源,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源,直流电机。

交流排水泵,我明白 是什么原因了,接一个二极管是将双向可控硅变成单向的,因为排水泵是感性器件,导致双向可控硅关不断,所以变成单向的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