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源的电压,如何用LM393进行比较?请看图,为何没高电平

楼主(2015-10-15):
图是用Multisim 12.0画的,实际实验V2是用DC 12V,交流电源是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发电时电压渐渐从0V到15V,比较器是用LM393,我想让发电机电压达到12V时,R2处能有一个高电平输出。但是图中没办法做到,问了一些朋友,说是使用LM393共同不同源可以比较,但是图中已经共地了,还是不行,请问大神要怎么样能能比较两个不同源的电压?在线等。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比较两个不同源的电压呢?
可以绕开我所画的图的。
两个不同源的电压, 一个是DC稳压出来的,另一个是发电机经整流桥后加电容虑波出来的电压,我想拿发电机经整流桥后加电容虑波出来的电压与DC稳压出来的电压进行比较。
我画的图,跟实质试验时可能有误差,可能会误导看图的人,直接研究一下比较两个不同源的电压更换直接一些。

网友A:
12v/3150*150=0.57V,
怎么输出高电平?150欧姆电阻太小了,换大些

或者150欧姆右端和电源负极断开,就可以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B:
比较器负端不要接12V,应该分压到6V左右最好

网友A:
想让发电机电压达到12V时,R2处能有一个高电平输出

电路可以使用。
393输出是OC,高电平输出时相当于开路。
去掉150欧姆,当发电机到达12v以上时,输出高电平是12v。
你的高电平输出是两个电阻的分压,如果把150欧姆换成3k电阻,在393的输出端的高电平就可以达到6v了。

网友C:
LM393输入端不允许高到电源电压,需要将12V电源电压分压供比较器反相输入端使用。
比较器同相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另外发电机输出电压也可能超出比较器输入允许值,应该整流再分压后进行比较。

正确,也可以在输入端串联一个10k以上的电阻

楼主: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比较两个不同源的电压呢?
可以绕开我所画的图的。
两个不同源的电压, 一个是DC稳压出来的,另一个是发电机经整流桥后加电容虑波出来的电压,我想拿发电机经整流桥后加电容虑波出来的电压与DC稳压出来的电压进行比较。
我画的图,跟实质试验时可能有误差,可能会误导看图的人,直接研究一下比较两个不同源的电压更换直接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比较两个不同源的电压呢?
可以绕开我所画的图的。
两个不同源的电压, 一个是DC稳压 ...

你所说的“不同源”,我猜测是两个电源没有公共点。
如果是的话,无法直接比较,只能为比较器另加一个隔离电源,令该电源与待比较信号共地进行比较。

“我画的图,跟实质试验时可能有误差,可能会误导看图的人”
那么,你应该重新画图并贴出来。

网友A:
两个不同源的电压, 一个是DC稳压出来的,另一个是发电机经整流桥后加电容虑波出来的电压,

两个源比较必须有个公共端,一般共地。
两个电源共地了,就可以比较,要注意5楼说的,输入不要超过393的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可以使用。
393输出是OC,高电平输出时相当于开路。
去掉150欧姆,当发电机到达12v以上时,输出高电平 ...

嗯,第一点是晚上回去实物再试时,再认真测一下看。
比较器中,同相输入端(也就是发电机发出来电经整加滤波电容后)的负极可以跟比较器的地接在一起吗?这样就实现了共地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第一点是晚上回去实物再试时,再认真测一下看。
比较器中,同相输入端(也就是发电机发出来电经整加 ...

“整流”电路本身就需要电源与整流输出具有公共点(未必是直接联接),否则无法整流。

网友A:
负极可以跟比较器的地接在一起吗?

这个图做参考,输出端的两个电阻大小比例可以调节输出的电压,相等的电阻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为12v的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个源比较必须有个公共端,一般共地。
两个电源共地了,就可以比较,要注意5楼说的,输入不要超过393的电 ...

Wide Single–Supply Range: 2.0 Vdc to 36 Vdc   12V怎么会超过393的电源范围了呢?

网友D:
电源是12V的, 输出高电平时最大应该到不了12V

网友A:
Wide Single–Supply Range: 2.0 Vdc to 36 Vdc   12V怎么会超过393的电源范围了呢?
电源是12V的, 输出高电平时最大应该到不了12V

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我没说清楚。
是指393的供电电压是12v,393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的发电机是交流电压,按照楼主说的“发电时电压渐渐从0V到15V,”,这个15v的交流峰值肯定超过了12v了。
所以5楼才说“应该整流再分压后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