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基本放大器到底是依据什么特性划分的?

楼主(2015-10-15):
四种基本放大器:

1.电压放大器
2.跨导放大器
3.电流放大器
4.互阻放大器

到底是依据什么划分的?

猜测:
按输入输出阻抗。
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电压放大器
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电流放大器
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低——互阻放大器
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高——跨导放大器

或者
按放大器负反馈类型
1.电压放大器——电压串联负反馈
2.夸导放大器——电流串联负反馈
3.电流放大器——电流并联负反馈
4.夸阻放大器——电压并联负反馈

或者
与具体放大器无关仅仅与放大器的分析方法、转移函数的量纲有关?也就是说,同一个具体的放大电路采用不同的转移函数分析就可以取不同名称的放大器?
或者根本没有严格定义也没有必要严格定义?

网友A:
按照

    “模”

的具体物理参数载体划分的。

这里所关心的有两个“模”(模式),分别为——电压模电流模

楼主(点评):
同意:“同一个具体的放大电路采用不同的转移函数分析就可以取不同名称的放大器“ ?

网友B:
反正我觉得是然并卵,

网友A:
在射频领域,由于着重考虑行波传输,所以还有功率波的概念。由此,也可以引入“功率模”,但那是功率量纲的根号

网友A:
模拟电路,

就是将所关心的信息与具体物理量(这里就是电压电流)对应,然后采用物理模型和实体来实现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信息的传输和处理。

网友A:
难以置信这还是个问题....

楼主(点评):
能给个严格定义么?或者根本没有严格定义也没有必要严格定义?

网友C:
这个是根据输入/出信号类型定义!
模拟电路里许多东西都没有严格定义,比如前天说的RC.耦合。以及这里的电流模,电压模。较真的话必晕。

前天我给的5种分类,来自印度大学的<设计的艺术讲义>,那样分有它的道理。

网友D:
依据什么,当然是依照<目标>电量啦!
例如,当我们关心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并依此考虑设计应用不同特点电路时,它就做为“电压放大器”被我们称之。

网友E:
1.电压放大器
2.跨导放大器
3.电流放大器
4.互阻放大器

依据 输出、输入的四种组合输出/输入:
电压/电压、
电流/电压、
电流/电流、
电压/电流。

网友F:
楼主的模电基础好像不太好哦,可以回去好好看看以前的教材。
有四种反馈
电压并联:输入电阻 小 输出电阻 小
电压串联:输入电阻 大 输出电阻 小
电流并联:输入     小 输出     大
电流串联:输入     大  输出    大
反馈信号与输出信号比及反馈因子,决定了是夸导还是夸组 还是电压 电流

网友E:
例子:
1.电压放大器:普通同相,反相电压放大器;
2.跨导放大器:fet管的ID和UG;
3.电流放大器:共射极三极管的IC和IB;
4.跨阻放大器:运放的IV转换电路。

楼主(点评):
就是这些例子让我疑惑。我原来以为按负反馈类型分的。如果按负反馈分运放同相、反相属于不同类型的放大器。

网友E:
放大器不一定要负反馈,三极管放大器就可以没有负反馈。
运放的开环增益太高,为了实现线性放大才需要负反馈的。
四种分类不应该是按照反馈来分类的。这种思维是受到了运放电路的影响。

网友E:
是放大器的分类,不是反馈的分类!

反馈是高增益运放的特色。

楼主:
这4种放大器没有严格定义。主要取决于放大器外部输入和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电流)类型。其次,实际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一般满足特定的关系。但不绝对。例如:

1.电压放大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通常输人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可用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器实现。
2.夸导放大器——输入电压、输出电流,通常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高。可用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实现。
3.电流放大器——输入电流、输出电流。通常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可用电流并联负反馈放大器实现。
4.夸阻放大器——输入电流、输出电压。通常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低。可用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实现。

我以为清楚了。

网友E:
总结的好:输入电压的是高阻抗,输出电压的是低阻抗

但是,放大器不一定要负反馈

网友G:
反馈是反馈,放大器是放大器。

这几种放大器的定义,在模拟上是应用需要。比如电流镜就是电流放大器,跨导放大器定义是把输入的电压转成电流,其实不带负载的管子就是一个放大器,Gm-C滤波器大量应用这种定义。应用上可以不把负载做在这只放大器里,依赖后级

网友E:
反馈是反馈,放大器是放大器。

说的对,既然是放大器的分类,就不应该用反馈来分类,如果这个放大器没有反馈呢。比如没有反馈的三极管放大器。

网友D:
呵呵,肯定会有人站起来说:反馈无所不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模电基础好像不太好哦,可以回去好好看看以前的教材。
有四种反馈
电压并联:输入电阻 小 输出电阻  ...

打错地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依据 输出、输入的四种组合输出/输入:
电压/电压、
电流/电压、

就是根据这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