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编程不同电脑报错

楼主(2015-10-15):
"D:\TI\controlSUITE\libs\app_libs\solar\v1.2\IQ\include\NOTCH_FLTR_IQ.h", line 33: error: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提示这种错误,但是在别的电脑上并没有报错?

网友A:
应该是语法错误啊   怎么可能在其他电脑上就不报错
如果是警告     可能是CCS对编译条件进行了设置
有些就不会报出来

网友B(2015-12-11):
可能是确实文件的错误,可能是该行某个变量或者类型标志符,在别的电脑中包含了这个声明的文件,而在你的电脑中缺失了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