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AD8572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8572的手册上电源是这样描述的:5V/2.7V single-supply operation
现在的电路是+-5V和+9.8V供电。
这样会影响8572的性能吗?

网友A:
芯片会被烧掉的,还奢谈什么性能!

楼主:
从现实看,芯片没有烧坏的,可以运行。只是经常有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现实看,芯片没有烧坏的,可以运行。只是经常有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

你远远超过规格使用,芯片不冒烟并不代表芯片没有损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