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程序运行时出错,IAR设置正确,而且usb仿真器驱动也装好了

楼主(2015-10-15):
我用的是利尔达的USB型MSP430仿真器,型号是LSD-FET430UIF,最近在驱动oled屏,程序编好后能下载,运行时,提示如下:
Communication error.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ebug protocol (SBW or 4-wire)is correct.
下面只有“重试”和“取消”两个按键。
仿真器上那个“模式”的红灯一直亮着;
然后不管点击“重试”还是“取消”,都会弹出下面这个错误提示:
Fatal error:Failed to identify device
Session aborted!
一个“确定”按键,单击则终止下载,红灯灭了;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刷一下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