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CAAM 加密程度

楼主(2015-10-15):
IMx6Q sabresd  linux3.0.35中 CAAM 硬件加密引擎,可以防篡改,但是防拷贝吗?如果可以防拷贝,那么,如何做到防拷贝的捏?在此谢过先~~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CAAM加密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技术服务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CAAM加密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技术服务请求。

Rita兄台,若可以给个链接,那定是极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兄台,若可以给个链接,那定是极好的。。。

楼主你好,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 ... support:SUPPORTHOME,Create Service Request。一般是48小时内给回复的。

网友B:
好问题,强烈的关注下,之前只搞过别的onewire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