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的最大输出电流到底多大啊?

楼主(2015-10-15):
MC33063的最大输出电流到底多大啊?datasheet上有一个数据是100MA,不会是这么小吧?

我要驱动两个5v,空转电流50ma的小电机,用这个电源芯片可以么?

网友A:
100mA是驱动管集电极电流最大值。

电机空载50mA,有载时电流多大?堵转时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A是驱动管集电极电流最大值。

电机空载50mA,有载时电流多大?堵转时电流多大? ...

负载很轻,可以忽略。有减速劲太大,堵不住。。。。

那我要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很轻,可以忽略。有减速劲太大,堵不住。。。。

那我要怎么算?

如果你用内驱动,内驱动电流最大1.5A,输出基本上小于1.5A,当然跟你的升降压比有关系。注意内驱动也受限IC限流功能。
IC还有输入限流功能,跟你接的电阻有关,基本上可以用升降压比关系跟效率计算出来。
用外内驱动电流主要取决IC限流功能。
假定效率80%      0.8输入功率=输出功率,电压已知,输出电流就出来了。
这里的输入功率 电压已知,最大电流等于IC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很轻,可以忽略。有减速劲太大,堵不住。。。。

那我要怎么算?

电动机额定负载时电流多大,手册上必定有说明,至少要按照这个电流设计。电动机启动时电流可能是额定电流数倍,必须考虑进去。
MC34063手册中标注1.5A,是开关电流。实际允许输出的直流电流是多少,要看你采用何种拓扑,升压或者降压范围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