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中的变量在C中当指针用报错

楼主(2015-10-15):
现在我的项目是汇编和C要相互调用,举个例子吧
在汇编中定义:                 var DATA 10H
同时在汇编中声明         EXTERN DATA var
然后在c中这么声明: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var
就这么声明,链接的时候就报错了: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网友A:
汇编中要公有声明
public v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中要公有声明
public var

汇编中有PUBLIC  var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中有PUBLIC  var的

有了就不能要
EXTERN DATA var

楼主:
重新看了下工程,可能是我没说说的有误吧,实际是这样的
比如这个变量是在a.asm中定义的:
PUBLIC  var
var  DATA  10H
然后再b.asm中用EXTRN DATA var申明,
还在c.c文件中这么声明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var;在链接的时候a.asm也报错了,说EXTERN ATTRIBUT DO DOT MATCH PUBLIC
然后在链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就不能要
EXTERN DATA var

重新仔细看了下,EXTERN DATA var是在另一个文件中声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仔细看了下,EXTERN DATA var是在另一个文件中声明的

那能有什么问题呢
我试了一下都是OK的

网友A:
附件工程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看着也都没问题的,唉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一样的错误

马上帮你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一样的错误

因为var在data空间,且只有一个字节长,所以不能作为通用指针,只能指向data,idata,pdata空间,
所以只能声明为类似以下的一种
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data var;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data v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var在data空间,且只有一个字节长,所以不能作为通用指针,只能指向data,idata,pdata空间,
所以只能 ...

1.为什么在data空间,只有一个字节长,就不能作为通用指针呢?
2.我看你的声明:
  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data var;
  怎么是idata * data var
  而不是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v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在data空间,只有一个字节长,就不能作为通用指针呢?
2.我看你的声明:
  extern unsigned char ...

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var
这样声明也应该可以,指向idata空间的指针只需要一个字节

extern unsigned char*var
这是通用指针,指针本身需要3个字节,所以这样是不行的,编译过不了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拿到的项目中有个文件没有,只提供了.obj的文件,还是举例吧:
提供了如下文件:a.obj, a.inc,
                        b.asm
a.inc中有声明:extrn code (fun)
然后在b.asm中包含了此头文件$INCLUDE (A.INC)
链接的时候b文件出现了两种警告:
1.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2.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var
这样声明也应该可以,指向idata空间的指针只需要一个字节

但是我用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var 这样去链接的时候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必须要用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 data var才可以,我理解是强制转换。
在8位机里面,unsigned char *var怎么会是三个字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var 这样去链接的时候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必须要用extern unsigned c ...

通用指针可以指向任意空间,如果指向CODE,XDATA空间,地址都是16位的,另还需要个字节指示是哪个空间,所以需要3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拿到的项目中有个文件没有,只提供了.obj的文件,还是举例吧:
提供了如下文件:a.obj,  ...

关键是fun这个东西定义了没有

然后就是正确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fun这个东西定义了没有

然后就是正确声明

这个东西看不到,我拿到的项目别人不是在keil里面编译的,是自己写了一个.bat的文件,然后在里面去调用C51和A51的编译器完成了整个项目的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看不到,我拿到的项目别人不是在keil里面编译的,是自己写了一个.bat的文件,然后在里面去调用C5 ...

那个提示信息就是说没有定义或者声明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提示信息就是说没有定义或者声明错了

我把生成的hex文件烧到芯片里面去,初步看起来跟之前的一样,暂时就这样吧,非常感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