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性价比的8位DAC(多路)

楼主(2015-10-15):
大神们,
  求推荐一款8位的多路数DAC,平均算下来每路价格最低的。
  感谢啊!

网友A:
片内带DAC的单片机,大把。

网友B:
试试不够精确的DAC能不能用? PT8211兼容芯片,双 16 Bit,国产的三毛多一片。
用不了,就是DAC0832了,三块多,或者楼上的单片机,不到十块两通道12Bit的,好像还有集成双10Bit的也不到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内带DAC的单片机,大把。

多谢,
  由于系统中用的路数太多,最后决定先尝试下PWM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片内带DAC的单片机,大把。

没有大把
带PWM的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