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4014芯片除了mini3烧写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2015-10-15):
cy8c4014芯片除了mini3烧写还有其他方法吗?或者说还有其他烧写器可以用吗?

网友A:
支持SWD就可以。

网友B:
也可以程序内部进行部分擦除

网友C:
看下它的官方资料,有介绍的

网友D(2017-05-09):
CY8C4014大量优势现货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

网友E:
如果没有MiniP3,或者获取不方便,可以用一些kit上的Kigprog模块,比如CY8CKIT-043和CY8CKIT-059上的编程器

网友F:
也有人自己做编译器的额~

网友G:
Miniprog 3,  开发板上带的kitprog, 第三方做的烧录器, 也可以自己开发烧录工具。开发烧录工具的文档,可以去官网搜索HSSP 及 programmer spec

网友H(2017-07-20):
问一下4014 不是支持SWD吗?用人用jlink下载成功过吗?我连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4014 不是支持SWD吗?用人用jlink下载成功过吗?我连不上 ...

可以,用第三方的IDE比如IAR、keil, 然后注意需要给板子供电,在用J-Link烧写。 IDE中的配置也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