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0×55&0×AA这是什么意思,语言????

楼主(2015-10-15):
0×55&0×AA

网友A:
16进制两个8位数据位与操作,结果为0x00

网友B:
= (十六进制55) AND (十六进制AA), 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两个8位数据位与操作,结果为0x00

初学者一个。。。看不懂这些,学习这类需要学习哪些书籍,求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十六进制55) AND (十六进制AA), C语言

C语言的啊。。。。。。。阿门

网友C:
先看书在提问题啊

网友D:
至少 Keil 的汇编也支持这种格式

网友E:
& 按位与
|  按位或

楼主:
这个网上看到的,想知道个大概,要不不知道看哪类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 Keil 的汇编也支持这种格式

oo。这样一说,好像看懂了0x55  0xAA。。。。。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按位与
|  按位或

嗯嗯,thangk you

网友F:
没有看懂0x55&0xAA的意图几何

网友G:
变成二进制看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H:
对特定的受保护的寄成器的打开密码吧,要修改保护的寄成器,先要输进这二个保护码再输进目标值,才能修改成功,不然可能糸统崩,或不能修改,至少TI的DSP用这方式保护核心的寄成器。

网友I:
直接赋值0不是可以了吗。

网友J:
可以自己编个小程序测试一下的:)

网友K:
数电基础知识,可以学一下

网友L:
0x55 0xaa是硬盘引导扇区最后两个字节。

网友M:
看看C语言的基础书籍吧

网友N:
看微机原理,2进制和16进制。

网友O:
十六进制,二楼正解

网友P:
0x开头是16进制数,既15进一位。10以后数表示为A B C D E F。将0x55化为二进制数为0101 0101.0XAA化为二进制数为1010 1010。&这个符号是逻辑运算中的与运算,在程序中表示为按位与。与是一种两者要么一样,要么都没有,所以结果为0000 0000.化为16位表示为0x00.自学可以买开发板,自学入门。之后自己做小车,录音机这种小项目碰问题,解决问题。再看一看数电,模电(清华版本的),电路(邱关源版本)画几个多层PCB板,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0x55 0xaa是硬盘引导扇区最后两个字节。

是的,网上查找了,当初就是给中间的符号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数电基础知识,可以学一下

是的,以前数电渣的要死,重新学习,看懂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自己编个小程序测试一下的

嗯嗯,我尝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赋值0不是可以了吗。

怎么说,这个我不太懂求解释下,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特定的受保护的寄成器的打开密码吧,要修改保护的寄成器,先要输进这二个保护码再输进目标值,才能修改成 ...

哦哦,好深奥的感觉,我是小白一枚,有什么相关的知识点或者书籍介绍下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懂0x55&0xAA的意图几何

隔开吖。。。ox55  oxaa  之间的运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哦,好深奥的感觉,我是小白一枚,有什么相关的知识点或者书籍介绍下吗,请指教 ...

有关TI的DSP的书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入门级的就是手把手糸列,配合开发板做实例上手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关TI的DSP的书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入门级的就是手把手糸列,配合开发板做实例上手最快。 ...

手把手教你学·DSP这类吗??谢谢

网友Q:
"0"和"1"相间的一个字节如:0x55 =0101 0101
                                         0xAA=1010 1010
一般作为一帧协议的帧头或帧尾来使用,使接收方用于鉴别一帧的开始和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P:
0x开头是16进制数,既15进一位。10以后数表示为A B C D E F。将0x55化为二进制数为0101 0101.0XAA化为二进 ...

高手,说的真心不错。。。。

网友R:
我记得是哪个家伙问过我的,说是某个群的口令。。。不过我记得是 或 , 不是 与 啊

网友S(2018-05-29):
这个应该是看门狗的复位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