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驱动电路行不行?

楼主(2015-10-15):
如上图.我想驱动25个LED发光.不知道这样做驱动行不行啦?

我实测了一下.一个LED的压降大约是2V.
这样计算,5个LED串联大约要10V 这样在电阻上的压降是2V .2V/120 = 16mA . 16mA对于LED来说足够了吧!

三极管这样接行不行?这样驱动可行吗?
谢谢!!

网友A:
看你发光二极管的参数要求,如果是一般的二极管就可以
不过我觉得你这样设计不是很好,具体哪里不好也说不上来

网友:
去掉R3

然后那个MOS的G脚加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B:
AOD2610 改成AO3402 用IO口直接驱动。

网友C:
如果到模拟技术版面,估计有人会批评了。

网友D:
也是呀,为什么要用三极管呢,直接IO到MOSFET多好!

网友E:
卤煮 可以这么驱动的,不管是发光二极管还是LED灯柱都可以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电阻R的选择和程序编写
要保证通过LED的压降合适并且保持恒流

驱动电路有点小问题,建议驱动信号和电阻放在集电极,发射极接地。

网友F:
MOSFET的栅极驱动不好,8550截止时的漏电流有可能开启MOS管;另外,8550截止时,MOSFET的栅极电荷无处释放。要么继续用NMOS,改栅极驱动,要么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