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显示图像功能

楼主(2015-10-15):
我用DSP5416驱动OV7670摄像头,现在SCCB接口已经初始化成功,并且有数据出来,想用CCS自带的IMAGE功能看一下图像,但是CCS显示出来的图像完全不对啊,我是把ov7670输出来的RGB565格式数据转成RGB888的格式,不知道对不对啊,求高手指导

网友A:
通过算法将RGB565格式数据转成RGB888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的完全不对是指没有一点图像的意思是吧
这个如果是实时查看   确实要求很高   仿真器速度要快
有条件可以查看一幅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