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簧管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干簧管是否存在抖动?如果加入消抖程序,消抖时间需要多久

网友A:
肯定会有机械抖动,靠谱点的消抖时间就不好说了,没接触过这个问题。先按 5 mSec 来做?或者再长点?

网友B:
这个的确会存在抖动的,可以加入3ms左右的消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机械抖动,靠谱点的消抖时间就不好说了,没接触过这个问题。先按 5 mSec 来做?或者再长点? ...

谢谢
我加入了消抖 有效果  但是偶尔还是会发生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会存在抖动的,可以加入3ms左右的消颤程序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加入了消抖 有效果  但是偶尔还是会发生异常

你是如何消抖的?建议定时5mS查询一次或再长一点的时间间隔查询,两次查询不一样丢弃的办法来去抖。丢弃的意思是 维持旧的查询结果 为 这次的查询结果。

网友:
干弹簧继电器的,启动到稳定的时间0.8m-1ms,通过通道的电流小的话,1A一下,他们5v的干弹簧继电器,直接用7hct273控制,什么保护都没加也比较稳定,你自己看实际情况呗

网友:
你的异常情况不一定是继电器本身造成的,可能是动了那些大功率器件,造成电源不稳定,电源不好,接地不正常,都会的,干弹簧继电器,我们用的很多,我们用这个做测试电路,放出来的1ms的信号波,测试几千步骤,几秒钟测完,没一个误动作,可能是你硬件的细节做得没到位。

网友C:
干簧管继电器一般线圈控制电流很小,常规的10ma,而且人家的动作时间一般可到0.5ms,抖也抖不了这么久嘛,呵呵,看你电压够不够,电流够不够吧,

网友B:
不客气,设计成功后别忘了将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D:
有没有都加上可靠点

网友E:
楼主可考虑用湿簧管

网友F:
机械触点,肯定有抖动,可以软件或硬件(RC)消抖。

网友G:
是否有外部的磁场干扰了?干簧管我一年至少用20k,你选择的时候要注意AT值,我们一般在10-15at  ,太高的话,有些感应不道,太低的话,容易受干扰!不晓得你如何用的,你最好发个完整的图片发出来,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H:
任何机械触点都存在抖动,一般按数毫秒时间常数进行消抖处理。

楼主:
  最后还是使用了消抖程序,采用了wh6ic层主的方法,我在中断里采用消抖,在判断函数中,通过2次判断确保无抖动情况。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I(2017-01-14):
引用 网友G:
是否有外部的磁场干扰了?干簧管我一年至少用20k,你选择的时候要注意AT值,我们一般在10-15at  ,太高的话 ...

一般机械性的都会抖动,尤其是用干簧管来做无刷直流电动机这种产品。
兄台用的是哪款干簧管,我用的是MKA14103,也是AT 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