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5烧写内核问题

楼主(2015-10-15):
在烧写内核时碰到这样的错误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0p1" file="files/rootfs.tar.bz2" timeout="10" onError="" text="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 FAIL code=0xffffffff.

Panel A: Operation is not completed.,failed to run command: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0p1" file="files/rootfs.tar.bz2" timeout="10" onError="" text="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

2 - Panel A Finished processing MX53LOCO-SD <LIST/> : FAIL code=-1.

Panel A UtpUpdate Event: DeviceRemoval Msg: (null) DevState: Disconnected OpState: WAITING_FOR_DEVICE
压缩包已经放在文件夹下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之前发的帖子了,也给了你回复, 你应该是没有看到。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烧写的是自己编译的images吗?你这里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mfgtool?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你自己的设计的吗, 有哪些改动?

网友A:
你这里有可能是文件系统压缩过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之前发的帖子了,也给了你回复, 你应该是没有看到。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烧写的是自己 ...

板子是按照开发板直接做的,没有改动,烧写的方式是按照“i.MX53 Linux源代码补丁介绍及烧写工具Mfg Tool的使用”和“VMware+Player安装及i.MX53+LTIB编译”这两个文档烧写的,mfgtool版本是“Mfgtools-Rel-1.6.2.048”,另外请问正常压缩以后应该是多大的文件夹?多谢大神了~~

网友B:
不是太懂楼主的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懂楼主的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就是烧写的时候,执行到这一步就无法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