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SPI能驱动多少路芯片?

楼主(2015-10-15):
板卡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XEP100单片机,里面有3路SPI。
准备使用SPI0驱动7片DAC芯片;SPI1驱动4片ADC芯片;SPI2驱动14片74HC595芯片。
请教各位大神,1路SPI驱动这么多路芯片,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采用什么芯片增强其驱动能力。

PS:对于SPI的波特率不需要太高。

网友A:
74hc245
总线驱动芯片

网友A:
以前我做LED8X8点阵级联,SPI控制很多595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B:
我用74hc24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做LED8X8点阵级联,SPI控制很多595就是用的这个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14路可行吗?

楼主:
1个这个芯片后面可以挂几个595呢?

楼主:
74HC244是单向,74HC245是双向。

网友B:
谁告诉你单向的?

网友C:
看你怎么用呢。

网友D:
不管有多少路,同时工作的就只有一路,理论上多少路都是可以的

网友E:
1路spi可以带多个从设备的,用片选来选通过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单向的?

Datasheet上写着单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路spi可以带多个从设备的,用片选来选通过从机

那可以不需要在中间添加缓冲器额?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可以不需要在中间添加缓冲器额?

电平一样就不用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平一样就不用加啊

网上有人说挂了多路芯片,SPI的波特率会下降,驱动电流也会随之增大。
SPI的波特率下降是因为多路芯片的寄生电容增大,随之波特率下降可以理解。
现在芯片的SPI接口多为CMOS,输入阻抗很高,电流也都是uA级别的,所以驱动电流的增加应该很小才是。

楼主:
我决定在PCB上采用74HC244在中间做缓冲器,然后做成0R电阻选焊。最后把两种情况都测试一下。
等板子回来,测试完了,我把测试结果贴上来。

网友F:
分开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人说挂了多路芯片,SPI的波特率会下降,驱动电流也会随之增大。
SPI的波特率下降是因为多路芯片的 ...

如果是低速就无所谓了。另外,挂接多路芯片时降速的主要原因是阻抗,不是纯电阻。楼主也提到了电容增大导致降速,所以CMOS并联之后的动态驱动电流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低速就无所谓了。另外,挂接多路芯片时降速的主要原因是阻抗,不是纯电阻。楼主也提到了电容增大导 ...

恩。这个得测试了之后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