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88(NXP)+emWin显示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我用 Font converter for emWin V5.20生成汉字库,选择standard(标准)模式在TFT上显示出来的汉字一半都是有白底的,无法去除。但是我选择Antialiased,4bpp(4倍抗锯齿)模式在TFT上可以正常显示,没有白底出现,不知道此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自己初步怀疑是emWin GUI固件库有BUG。
软件中使用的函数: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SetFont(&GUI_Font);
GUI_DispStringAt("电子技术论坛",10,10);

请大虾们帮我一起分析分析,多谢。

楼主:
我软件中加了这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顺时针旋转90"     如果显示屏不旋转,正常显示的话显示汉字都是正常的。一旦旋转90度显示(横屏改成竖屏显示)就有上面我说的这个情况出来。还请大家在搞emWin(GUI)方面的朋友也验证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要用emWin开发项目的话,显示屏最好不要旋转显示(汉字在standard模式显示有白底)。这个问题是否是emWin的BUG还需大家一起验证啦。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软件中文本模式设置了透明造成的,设置成正常模式就OK了,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