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9643配置

楼主(2015-10-15):
各位大神好!作为一个菜鸟,最近在调AD9643,发现在测试模式下,除了0x14配置为偏移二进制码和二进制补码结果都一样外,输出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接入真正的模拟信号时,我们时钟是200MHz,VINB输入50MHz的正弦信号。VINA接地,但是采进来的数据错误。我们配置的基本都是默认配置。请问是那里需要更改还是怎么的?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确认DCO和数据线之间的建立保持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这里有一些 关于AD9643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哈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9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