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打印位置设置

楼主(2015-10-15):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我在学校的做法,先将pcb按1:1复制出来,在word中以图片的形式进行裁剪(空白处)、拼板,然后再打印。就比较节约

网友B:
有方法,右键 page setup去掉两个勾,左边偏移改下就可以了,具体对应位置自己多尝试下

楼主:
嗯嗯 谢谢各位解答 以前是把一张菲琳纸撕两块粘在相应位置 不料 双面胶粘在打印机上硒鼓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