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探头发射电路设计

楼主(2015-10-15):
LZ现在在做那个超声波测距的,超声波探头的电压需要用到100V左右的电压,但是DC-DC好像很难找到这样的芯片,用变压器的话又比较难搞那个频率,用中周的话峰值是上到了100多V,但是发射出来的信号强度几乎没有增加。希望各位大神能提一点方案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超声波传感器和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超声波传感器和发射器?

40K Hz 的收发分体的,我用反相器可以驱动的了,但是我更加希望的是触发电压能够升到100V来提高检测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超声波传感器和发射器?

感觉你对TI的IC很熟悉啊,那你知道有没有TI的升压芯片DC-DC能升到100V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你对TI的IC很熟悉啊,那你知道有没有TI的升压芯片DC-DC能升到100V么?

用ti的webench来找找吧。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i的webench来找找吧。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主要是我就是找不到啊兄弟,而且注册TI的账号一直不成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跪求帮忙啊...

网友B:
这么高的升压自然变压器最好,经济。如果担心40K频率不好做的话可以升压到100V整成直流再用开关管切换。另外说,超声波发射发射功率有限,如果不换更大功率的超声波传感器也难有改善。市面上常见的做到8-10米问题不大,但这个时候几乎没啥指向性了,只能打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升压自然变压器最好,经济。如果担心40K频率不好做的话可以升压到100V整成直流再用开关管切换。另 ...

确实是,发射电压提高的话那个角度是会增大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是相对的,不可能灵敏度高而且发射角度又小的。那个用开关切换的话岂不是要用到那个桥式电路才能做一个交流脉冲了吗?这样子的话对驱动电路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没有相关的驱动电路提供 啊。

网友B:
控制100v直流电压开关用PNP三极管就可以了,电压有点高,三极管选型注意,可参考电话机的摘挂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100v直流电压开关用PNP三极管就可以了,电压有点高,三极管选型注意,可参考电话机的摘挂机电路。。。 ...

其实我已经考虑用mos管了,虽然有点浪费,但是稳定。

网友C:
我也在做122k探头的发射电路,发射电压20v经变压器后驱动探头,可是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122k探头的发射电路,发射电压20v经变压器后驱动探头,可是电压不够 ...

发射电压如果用变压器做的话,这个变压器的频率需要跟你的探头频率相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122k探头的发射电路,发射电压20v经变压器后驱动探头,可是电压不够 ...

你升到了多少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升到了多少V?

200v

网友D:
我之前也弄过(确切说是之前的公司做的)有64K和1M的使用的是变压器升压,没有试过DC-DC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超声波升压用到了一个TI的芯片(TPS40210),升到了80V,用半桥(IR2103s)驱动超声波探头。

网友E:
学习了。我是做小功率超声的,想请教LZ超声波在空气中不是会反射回来吗?换能器的正压电效应会导致发射端电流升高吗?

网友F(2016-04-27):
楼主最远做到多少米了

网友G(2017-10-22):
楼主你的原理图呢?晒出来一起玩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