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求指教这个比较器电路。

楼主(2015-10-15):
各位大师,电路如图,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望大家不吝赐教,如果大师觉得问题太简单,也望赐教下,菜B先谢过了!:(LM331是一个比较器)1:为何比较器IN-和out输出是相连的,这样连接是什么作用。(PWM调光由MCU控制)
2:MOS管为何S极接LED-,LED-不应该是地吗?如果是地的话,那G极直接接地不就无输出了。对吗?(虽然S极可以接地,D极是可以输出,但是我想请问下,在这个电路中这样接有什么好处?)
3:C16和C7为何用要用两个相同的电容接地,起什么作用?
4:R11是起取样作用吗?

楼主:
大家回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331的IN-和out怎么连上了?我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B:
别人的图吧。怎么画成这个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1的IN-和out怎么连上了?我怎么没看出来

都是连接MCU的一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图吧。怎么画成这个样子啊

大牛,这个是一个LED照明灯的电路图,原理图是截图后在画图板里弄了一下就成这样的,看不懂这一块的电路。请指教

楼主:
新图片,整个原理图截图会看不清楚,只能局部截图了

网友C:
MOS管为何S极接LED-,LED-不应该是地吗
图中明明是NMOSFET的D接的LED-呀。
两个NMOSFET并联,D接LED-,S接了电流取样电阻R11接地,G接PWM调光。
LED+接9.6v,当NMOSFE导通时,LED-通过NMOSFET的D,S接到电流取样电阻R11到地,是对的呀。

网友C:
LM331的vcc不会是3.3v吧

网友D:
1.没看到LMV331同相端怎么与out相接的
2.MOS部分是你看错了吧
3.两个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
4.就是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明明是NMOSFET的D接的LED-呀。
两个NMOSFET并联,D接LED-,S接了电流取样电阻R11接地,G接PWM调光。
LE ...

的确是我看错了,谢谢!那NMOS管的G极和LM331的OUT极为何相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31的vcc不会是3.3v吧

LM的VCC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没看到LMV331同相端怎么与out相接的
2.MOS部分是你看错了吧
3.两个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

大牛,感谢你的回复,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1:mos管的G极连到LV331的out端。为什么要这样连接呢?2:MOS部分是我看错了电路图。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牛,感谢你的回复,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1:mos管的G极连到LV331的out端。为什么要这样连接呢?2: ...

用比较器采样的电流情况来控制MOS导通与否

网友E:
R11 应该是限流的,电流增大 IN-电压增大,通过IN- 调整比较器PWM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1 应该是限流的,电流增大 IN-电压增大,通过IN- 调整比较器PWM 输出

不是限流吧,R11这颗电阻式直接接地了的。并联分流,而该图里没有并联的。应该是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比较器采样的电流情况来控制MOS导通与否

谢谢,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感谢大家的帮助。希望看官也能从各大牛的回复中,学到知识!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31的vcc不会是3.3v吧

是3.3V,有什么影响,请赐教。

网友C:
NMOS管的G极和LM331的OUT极为何相连呢

是的,通过LMV331的输出,控制NMOSFET的G实现PWM,负反馈
LMV331的同相端电压3.3v*20/120=0.55v,反相端检测到R11上的电压大于0.55v时,输出低电平,NMOSFET关断,当R11上的电压小于0.55v时,LMV331输出高电平,NMOSFET导通,实现了电流控制,LED上的平均电流得到控制。
0.55v/R11=0.55V/120=4.6mA

网友C:
LM的VCC是3.3V。

我担心LMV331的输出高电平不足以驱动NMOSFET,你的NMOSFET是8脚的那种两个集成在一起的低压MOSFET吧,估计导通电压比较低,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担心LMV331的输出高电平不足以驱动NMOSFET,你的NMOSFET是8脚的那种两个集成在一起的低压MOSFET吧,估计 ...

能用的。感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通过LMV331的输出,控制NMOSFET的G实现PWM,负反馈
LMV331的同相端电压3.3v*20/120=0.55v,反相端检 ...

感谢大师这样耐心的解答小弟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