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定音频带宽

楼主(2015-10-15):
在做扩音器 , 要求音频带宽40Hz--16KHz。  咪头出来声音信号经LM358放大50倍怎么限定这个音频带宽。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高通和低通滤波。

顺便说一句:LM358恐难当此任,换个好些的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通和低通滤波。

顺便说一句:LM358恐难当此任,换个好些的运放吧。

386怎么样   358波出来噪音特别大

有没有滤波电路:$  如果有发一份吧  谢谢大神

网友B:
带通滤波,快看模电,

网友C:
“限定”,不准高,不准低,不高也不低,三种含义可推。
楼主最好用标准的通用的说法表达。

楼主:
好的 已经找到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6怎么样   358波出来噪音特别大

有没有滤波电路  如果有发一份吧  谢谢大神   ...

LM358恐怕增益带宽积不够。

网友D:
不用考虑,这个肯定是带通滤波,要么硬件来实现,要么软件来实现

网友E:
为什么要限定带宽呢?你的原始信号确定有超出40Hz~16kHz的部分?其实不限定也没有太大问题,超出的部分人也听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限定带宽呢?你的原始信号确定有超出40Hz~16kHz的部分?其实不限定也没有太大问题,超出的部分人也 ...

很有道理,以前做听诊器就是,后来加了二阶低通滤波 其实效果差不多

网友G:
处理音频,首选就是低噪声的运放,比如SGM722、LMV722之类
MIC输出的频段,实际做不做都可以,但电源和外部数字器件带进来的干扰,影响就大的多,所以在做好电源处理外、做带通滤波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很有道理,以前做听诊器就是,后来加了二阶低通滤波 其实效果差不多

这个问题我也想找答案,到底需不需要低通滤波,声音是听不到,但会不会对其他有影响,有没有高手给深入分析一下

网友I:
用好点的运放吧,358/324有严重的交越失真。
带通(一个高通一个低通串联)。

网友J:
早在80年代的《无线电》、《电子世界》上的音响**,便把LM324/358定义为臭肉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想找答案,到底需不需要低通滤波,声音是听不到,但会不会对其他有影响,有没有高手给深入分 ...

声音有可能被听到,除非你的放大器是理想的线性放大器。
好像我在你的另一帖中回复过这个问题,PowerAnts也回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