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9S12G48与TLE5012B双向单线SPI通讯成功,但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15-10-15):
首先感谢FSL_TICS_Jeremy,帮我解决了接收时SCK触发产生时钟的疑问,今天工作空闲时间尝试了按TLE5012B的方式发读信号过去,具体代码如下:
    Set_Port_Value(UINT_CSQ1,LOW);//设置TLE片选脚为低
    Delay_us(40);//满足tcss时间延时

    SPI1_Send_Data(0x8001);//读地址为01H的寄存器
    Delay_us(20);

    SPI1CR2_BIDIROE = 0;//switch SPI_MOSI to input
    Delay_us(20);

    SPI1_Send_Data(0x0000);//触发产生时钟脉冲
    Delay_us(20);
    reg_val = SPI1_Receive_Data();//读寄存器的值

    SPI1_Send_Data(0x0000);//触发产生时钟脉冲
    Delay_us(20);

    ica_crcval = SPI1_Receive_Data();//读CRC的值

    Set_Port_Value(UINT_CSQ1,HI);//拉高片选脚
    SPI1CR2_BIDIROE = 1;//置SPI到输出
    Delay_us(20);

    按照TLE5012B芯片手册所讲,其上电复位不进行初始化,这个寄存器的复位值,0x8001,但程序读出来并非这个值,而且随着我的SPI波特率的变化在变化,请问有做过TLE5012B角度传感芯片的大神,请指点一下。可以把源码发给大大看下。另外TLE5012B E5000正常工作是否需要先初始化,我试过设置一个值再读回,也不一样,基本判定可能是接收的问题,或者是传感器芯片工作不正常,谢谢指点下。!

网友A:
先测测芯片的配置有无问题,周围电路有没有错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用示波器测试呢,看看是不是和电脑上接收的数据一致

网友C:
楼主,建议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捕捉一下波形数据,看看是否与数据手册上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建议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捕捉一下波形数据,看看是否与数据手册上的一致 ...

接收数据和示波器一致,但是返回值并非TLE5012B E5000数据手册上的复位值,我感觉是传感器芯片的问题!理论上复位上电后,按照手册讲可以正常读数据的并且返回复位值,但是出来的值并不是复位值!!!所以我对是否需要上电对其初始化后才能出正确的角度值表示怀疑,不敢应用其角度数据!!!!!!!!!!!!!!为如何确认这个怀疑而苦恼!

网友D:
不知道你那芯片有没有初始化成功啊

网友E:
看看你想发送的,再看看示波器检测到的是否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数据和示波器一致,但是返回值并非TLE5012B E5000数据手册上的复位值,我感觉是传感器芯片的问题!理 ...

有个办法,读取,写入数据都是有相关时序指标的,如果你是满足了数据手册规定哪些参数,如波形上升沿,等待时间,时钟频率等,那么就很有可能是传感器本身出现了问题。

网友F(2016-03-1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G:
楼主最后调试通过了吗?现在也在用这款MCU调试5012,不过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H(2016-11-22):
朋友,想请教你一些TLE5012B SSC通信相关的问题

网友I(2017-03-21):
楼主最后调试通过了吗?现在也在调试5012,不过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