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AND FLASH的一个关键应用问题

楼主(2015-10-15):
三星的NAND FLASH,一般来说BLOCK 0的位置都是写坏块表信息保留的
实际测试发现BLOCK 0的写入数据后重新断电再读出来数据不一致
检查了底层读写驱动没有问题
于是把写入地址改成BLOCK 1,结果就正常了!!
或者软件不改动,直接换新的NAND FALSH了,也正常了!!
很好奇BLOCK 0为什么这么脆弱??虽然不是每片都遇上,但是几率也挺大的!!让人无法接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
看资料,一般来说BLOCK 0的读写寿命都要比其他BLCOK要持久很多,出现这样的现象不应该啊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这种现象??或者说卖的片子有问题?翻新货?假货?

楼主:
写进去的数据和读出来的数据比较,2K bytes的数据有十几个字节的数据不对

网友A:
我觉得通过链表好像也能跳过这些坏块。

网友B:
完全是楼主自己的问题,block0比其他块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楼主自己的问题,block0比其他块好很多~

你说的全是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