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OLED与NUCLEO更配哦( 内附程序)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都很忙,一直没时间,这两天终于有空了,就来鼓捣一下版子,各种评测和应用都很多了,我就不在重复了,先把昨天移植的OLED程序分享一下,之后做的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实测图

实测图

F44的OLED6驱动

网友A(2015-10-15):
不错不错,个性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个性签名

:lol

网友B:
/**
  ******************************************************************************
  * @file    OLED.h
  * @author  Smallwaylzy
  * @version V1.0.0
  * @date    14-Oct-2015
  * @brief   Header file of OLED device.
  ******************************************************************************
          * @attention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OLED_H_
#define __OLED_H_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OLED引脚定义 */
#define OLED_D0(PinState)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9,PinState)
#define OLED_D1(PinState)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8,PinState)
#define OLED_RST(PinState)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6,PinState)
#define OLED_DC(PinState)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5,PinState)
//#define OLED_CS   PTE0_OUT

#define OLED_SCL(PinState)  OLED_D0(PinState)
#define OLED_SDA(PinState)  OLED_D1(PinState)

#define  CMD   0
#define  DATA  1

void OLED_init();
void OLED_fill_ram(uint8_t data);
void OLED_display_string_6x8(uint8_t row,uint8_t col,char * str);
void OLED_display_number_6x8(uint8_t row,uint8_t col,int16_t number);

void OLED_display_string_8x16(uint8_t row,uint8_t col,char * str);
void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uint8_t row,uint8_t col,int16_t number);

void OLED_display_128pixel(uint8_t row,uint8_t *pixel,uint8_t threshold);

void OLED_test();

#endif /* __OLED_H_ */
/************************* (C) COPYRIGHT Smallwaylzy *********************
********************************END OF FILE********************************/

网友B:
楼主原来使用了HAL库函数。很欣赏楼主的编程风格。

网友C:
这个OLED 也是ST 的吗?板子颜色很想啊!

网友C:
同感,准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来使用了HAL库函数。很欣赏楼主的编程风格。

这么条理清晰,方便移植

楼主:
白色的OLED与NUCLEO更配: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OLED 也是ST 的吗?板子颜色很想啊!

不是,是以前用过的

网友B:
感觉OLED要取代LCD屏幕了,LCD看起来非常不爽。

网友D:
OLED看起来很漂亮!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