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3232及avr128接电容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给单片机5V供电,为了滤波,一般在5V和地之间接个0.1u的电容。我看3232芯片的供电中,也建议在其5V和地之间接个0.1u的电容。我想问的是,是接一个电容就行了还是要接两个电容?

网友A:
随便你,高兴接几个接接几个。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