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79F085/165

楼主(2015-10-15):
我用这个芯片打算搞个温控。热电藕输入。数据手册PGA输入要求0.4-2V的共模电压。放大后输出0.4-1.6V, ADC 参考电压0.1-1.2V,又没有办法使用内部的2。7V做参考?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已经限制了,内部基准也没啥用

网友B:
这个也的确算是个问题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了,165是差分输入,参考源可以外接也可以内部基准。
只是这个芯片的ADC抗干扰太差,板子变形,或者敲击板子,ADC都会变化很多。

网友D:
一定要参考芯片的特性,不然对芯片的伤害还是很大的。

网友E(2015-11-15):
提供SH79F085/165技术支持,例程分享,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