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笙泉第二代超高压可调式恒流稳流器

楼主(2015-10-15):
笙泉科技推出了针对固态照明系统而设计的MG39U112系列第二代超高压可调式恒流稳流器(CCR)。为了让LED照明灯具的厚度更薄,设计更弹性更易于生产,笙泉科技针对户外走廊灯、庭院灯、工作灯、照明灯箱及装饰性照明等照明需求,推出了第二代超高压可调式恒流稳流器MG39U112。

此IC延续第一代恒流稳流器优点,使用700V制程,瞬间电压耐压500V以上外,第二代增加恒流电流可调式设计,经由外部电阻的改变,可轻易调出所需的恒流电流,此恒流电流可调适的范围为15~40mA,适用范围为小于10W的灯具,可以不加Surge Protector,而通过EN61000-4-5每15秒500V高压冲击测试(雷击耐受性测试,Surge Test),在实务上可保护上述应用的LED免遭受常见的突波涌浪而损毁,负温度系数的设计更加保护了LED免受极端电压及电流条件下,因热失控所造成的影响,确保LED灯具寿命。

MG39U112亦提供两组比较器输入,过压保护及数码调光功能可分别由外部之分压电阻及微控制器达成。LED驱动线路因IC的特性而化繁为简,省去电感及电容等大体积零件后,可于LED灯板上实现Driver On Board,这个特质让灯具制造商可以更灵活的设计及生产,对近期户外极端气候出现-40°C的低温工作环境,仍保有良好的特性,提供客户高可靠度,低故障率及更好的性价比选择。

网友A:
第二代超高压可调式恒流稳流器MG39U112。这个感觉有点老:lol

网友B:
LED灯具寿命有多长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灯具寿命有多长呀??

热失控所造成的影响不大,这个相对或许要高些。。

网友D:
MG39U112系列型号单片机不知道是属于那种,还没接触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