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温湿度采集并显示

楼主(2015-10-15):
最近一直用446驱动一个2.2寸液晶屏程序,今天实现了温湿度采集并显示在液晶屏上;期间遇到很多问题:
1.首先发现一个问题

引脚中没有PB11,由于我的液晶驱动程序中用到了PB11,所以刚开始一直驱动不了,浪费了很多时间;
2.446的时钟配置,以前用过F411有时钟配置工具,而446还没有时钟配置工具,所以只能用库中的配置
Supported STM32F446xx devices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        SYSCLK(Hz)                             | 180000000
  *-----------------------------------------------------------------------------
  *        HCLK(Hz)                               | 180000000
  *-----------------------------------------------------------------------------
  *        AHB Prescaler                          | 1
  *-----------------------------------------------------------------------------
  *        APB1 Prescaler                         | 4
  *-----------------------------------------------------------------------------
  *        APB2 Prescaler                         | 2
  *-----------------------------------------------------------------------------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        PLL_M                                  | 8
  *-----------------------------------------------------------------------------
  *        PLL_N                                  | 360
  *-----------------------------------------------------------------------------
  *        PLL_P                                  | 2
  *-----------------------------------------------------------------------------
  *        PLL_Q                                  | 7
  *-----------------------------------------------------------------------------
  *        PLL_R                                  | NA
  *-----------------------------------------------------------------------------
  *        PLLI2S_M                               | NA
  *-----------------------------------------------------------------------------
  *        PLLI2S_N                               | NA
  *-----------------------------------------------------------------------------
  *        PLLI2S_P                               | NA
  *-----------------------------------------------------------------------------
  *        PLLI2S_Q                               | NA
  *-----------------------------------------------------------------------------
  *        PLLI2S_R                               | NA
  *-----------------------------------------------------------------------------
  *        I2S input clock                        | NA
  *-----------------------------------------------------------------------------
  *        VDD(V)                                 | 3.3
  *-----------------------------------------------------------------------------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        Flash Latency(WS)                      | 5
  *-----------------------------------------------------------------------------
  *        Prefetch Buffer                        | ON
  *-----------------------------------------------------------------------------
  *        Instruction cache                      | ON
  *-----------------------------------------------------------------------------
  *        Data cache                             | ON
  *-----------------------------------------------------------------------------
  *        Require 48MHz for USB OTG FS,          | Disabled
  *        SDIO and RNG clock                     |

因为温湿度传感器的时序很重要,如果时序有一点差别就读不到数据,所以刚开始也出现了问题;
不过最后终于还是弄出来了;

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添加功能,初步想法是显示可以显示时钟,外接蓝牙可以手机控制一些家中的开关。。。。其他在想到哪儿在加上。

楼主:
附上程序:

网友A:
#include "wsd.h"
#include "delay.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io_in(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o_out(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High_Speed;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uint8_t wsd_init(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High_Speed;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start();
    return check();

}
uint8_t check(void)
{
    uint8_t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int8_t read_bit(void)
{
    uint8_t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int8_t read_byte(void)
{
    uint8_t i,dat;
    dat=0;
    for(i=0;i<8;i++)
    {
        dat<<=1;
        dat|=read_bit();

    }
    return dat;
}
uint8_t 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shidu)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start();
    if(check()==0)
    {
        for(i=0;i<5;i++)
        {
            buf[i]=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shidu=buf[0];
            *temp=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start(void)
{

        io_ou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_us(1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_us(30);
        io_in();

}

----------------------
这个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wsd.h"
#include "delay.h"

就是温湿度传感器模块的函数啊

网友B:
引脚PB11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PB11干什么用的

PB11只是PB端口的一个引脚,只是引脚里面没有

网友(2015-12-16):
温湿度传感器,手势识别传感器,UV传感器,低功耗MCU 代理商   QQ  351327851

网友C:
楼主的屏什么借口,工作电压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屏什么借口,工作电压多少伏?

就淘宝上买的SPI屏,电压3.3V

网友D:
支持下,最近玩板子的人真多。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